台达VFD-E变频器与西门子S7-224XP通讯问题

楼主(2010-04-26):
台达VFD-E变频器与西门子S7-224XP通讯问题

通过MODBUS协议来控制变频器的起停,频率的给定等。

那么对于参数地址2000H应该如何赋值? 其中BIT6-7:第一段加减速、第二段加减速是什么意思,对于控制有什么作用,该如何设置?

对于这些参数地址中所说的BIT位,保留项在于PLC通讯时该如何设置?都要设置为0吗?

而对于MODBUS指令,只允许同时只能有一个读或者写指令执行,而这个写变频器的指令必须一直执行吗?那这样岂不是不能满足要求,出现通讯故障,该如何处理?

要是有具体的程序能发一个上来吗?

网友A:
它是十六位的,四个一组如停止 MODWR    H2000   H2;正转MODWR H2000 H12

你仔细看下说明书有关于通信地址介绍的

网友A:
变频器里可以分段设置,每一段可以设置不同的频率,加减速时间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里可以分段设置,每一段可以设置不同的频率,加减速时间等等

您指的是多段速设置吧,那这里所说的BIT6-7:第一段加减速、第二段加减速是什么意思?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