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人机界面能否通过RS-485与理化(RKC)的温控表通讯

楼主(2010-04-26):
     在每个温控单元中,拟用一台 台达的人机界面通过RS-485与几台理化RKC的温控表通讯,读取温控表的温度实际值,设定值,并对温度设定值及一些控制参数进行设定,请问能否实现?
      初步发现问题:base port 控制器中没有RKC温控器的驱动,该如何选择
      如果能用宏通讯解决,宏通讯该如何编写

       因为以前没用过台达的HMI,而使用手册无具体些的介绍,如能实现能否提供些参考资料或例子

       先谢谢了!

楼主:
aibi在吗

还有 各位用过台达HMI与其他品牌的控制器通讯的也帮帮忙啊

网友A:
你应该首先说说RKC的温控表通讯支持什么通讯,然后别人才能给你提建议。

楼主:
选用的是RKC CD系列 温控表

RS-485的接口,通讯 协议应该是:MODBUS ASCII

网友A:
不需要写通讯宏指令,在选项---通讯里选择一个通讯口,通讯方式选择为MODBUS:ASCII nW(Master)即可。

楼主:
谢谢LS

不过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CD系列的是不支持MODBUS通讯协议的,它的通讯协议是:ANSI X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