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LC如何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0-04-26):
FX2N PLC没有定位指令,

只能有PLSY,PLSR脉冲输出指令,如何实现搜寻原点呢

我是这样做的ld m10 andi x0 plsr k1000 k100 k50 y0

x0原点信号

还有其它好的方法吗?

网友A:
你的伺服电机带编码器不带

楼主:
绝对式编码器,

请问还有其它方法

网友B:
zrn  回原点命令 用PLSR不好

网友C:
用FX1S xxMT就可以了,如果总点数少的话,Y0,Y1为两个脉冲输出点,完全可接伺服系统。很节约成本的哟。QQ;9751314

                                                                            曾母暗沙自动化网店欢迎你  http://shop60859321.taobao.com

网友D:
用FX1SXXMT或FX1NXXMT就可以了,如果要用FX2N的话,要另加定位模块,FX2N本身没有高速脉冲输出功能!QQ:27899461

楼主:
问题是PLC已经买回来了,要将就着用,

网友D:
技术上没有将就着用的说法.呵呵..老兄,要么你再加定位模块了,因为FX2N只有PLSY这个指令可以发脉冲了,控制起来不是很方便

楼主:
哈哈。搞的差不多了

我是这样用的

ld m10 andi x0 plsr k1000 k100 k50 y0
ldp x0 mov k0 d8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