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400 跳F64故障,增大加速时间后使用一段时间,故障依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4-26):
PF400 跳F64故障,增大加速时间后使用一段时间,故障依旧,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实际运行电流是不是太大了?可以把A175=0试试

网友B(2010-10-08):
降低启动频率试试……

网友C:
大功率260A以上变频器22C(PF400)有几个默认参数必改:

1/A175原为2,改为0

2/ A196 改1747

3/ A200设电机额定电流(4.0版本以下没有),A199设为电机极数.

如果以上改了不奏效,建议改170及以后的起动提升等参数,自定义VF曲线处理.

还有,你的电机额定电流多少?变频器额定多少?什么负载?

网友D:
提醒:建議不要把A196設置為1747。會報故障的話,把AT3,AT4,AT5,限流電阻同時更換。

网友E:
ABG

如果以上改了不奏效,建议改170及以后的起动提升等参数,自定义VF曲线处理.

还有,你的电机额定电流多少?变频器额定多少?什么负载?

网友C:
SJM这样建议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是应用层的人,也是AB的用户,如果有维修大侠出手相助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