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控制电子电度表的快慢速度

楼主(2010-04-26):
现在生产的电子电度表,我看了一下原理图,始终搞不清是靠什么来控制表的快慢速度的,它的进出线端子中间就连接了一块铜板,上面引出几根线,不知道是怎样取的电流信号,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吗

网友A(2012-11-17):
有高人吗?说明一下,更改哪一块线路可以使表走慢一些呢!

网友B(2014-03-23):
铜板其实是一合金导电体   取两点之间的电压进行计量   电流越大  U=I*R   电压越高

网友B:
三根线  两根为取样  一根为电压   跳换外侧两根线的位置   表少计量

注意  不可用于窃电   仅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