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总是死机。

楼主(2010-04-26):
WINCC总是运行3、4个小时之后就卡死,页面不能切换,工控机运行很慢。请哪位大哥可以帮助一下。

网友A:
建议首先对工控机进行升级换代,换成新工控机后,重新装WINCC系统,再检验一下是否还有类似现象。

楼主(2010-07-03):
问题解决了,是电脑的配置太低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