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额定电压由380伏改为460伏功率是否改变

楼主(2010-04-26):
电动机额定功率2.2kw额定电压由380伏改为460伏功率是否改变

电流是否改变!当然问题的关键是问:电压由380v改为460v功率还是原来的2.2kw吗(我公司的设备是老美的,电机坏了重换电机之前都要把国产的电机送出改电压(加绕几圈线圈),然后才能使用!

望高手不吝指教!!

网友A:
你不要这样改,你的设备是460V60HZ供电/?据我所知美国进口设备都是460V60HZ供电的。用50HZ供电要380伏供电才行,460供电要达到饱和磁通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