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施耐德M340通讯

楼主(2010-04-26):
例如施耐德M340里面的变量为MW10,那么在WINCC里面建立的变量应该是什么无符号16位还是有符号的16位。还是其他类型的变量?

网友A(2011-03-01):
那要看你施耐德M340里面的变量MW10是什么数据类型了,应该是整数型的吧,有符号或是无符号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