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的变频器能空载使用吗?

楼主(2010-04-26):
西门子MM440的变频器能空载使用吗?
我在变频器电机输出端,接两个接触器,进行正反转控制。
接触器的控制采用点动形式,按下按钮接触器线圈才吸合
结果变频器老是出现空载故障报警,这个有办法让他空载运行使用吗

网友A:
不可以,因为检测无电流,会自动报警,

网友B:
变频器是不能长时间空载运行的呀

网友C(2010-08-05):
变频器输出端直接接电机,正反转用端子控制。沈阳81996085

网友D:
变频器直接正反转,设置701----706            p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