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功率的变频器的CPU板是否可以互换

楼主(2010-04-26):
我有两台英威腾变频器,就是功率不同假如CPU板互换,重新设控制参数,这样是否可行?谢谢大家告知

网友A:
可以咨询厂家,有些厂家可以替换,如ABB

网友B:
可以的啊 ~~问英威腾就OK了

网友C:
互换的前提是,CPU板是同一种型号的,改下参数就可以了 功率设置

网友D:
很多变频器CPU板子功率已经锁定,大功率板子安装在小功率可以

网友E:
英威腾变频器的CPU板,只能是板子型号一样,是可以互换,不过你要修改一些电机参数才能用。

网友F:
应该是不可以的,厂家有个内部设定,否则拿小的用到大功率上会报过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