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死机怎么办

楼主(2010-04-27):
最近将一个S7-300的原3个机架扩展到4个,采用360、361,其中最后扩展的采用了5米线,扩展前系统稳定,什么问题没有,扩展后频繁死机,软件、硬件各种可能都进行了排除,但CPU还是频繁死机,大约最长运行时间约12小时。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在线对Cpu模块进行诊断,读取诊断信息。

Good Luck~

网友B:
电源容量偶可能不够。。

网友C:
我估计也是电源的问题,关注此问题。希望lz解决了问题公布一下!

楼主:
分机架电源采用了独立供电,电源负极统一接地,电源相差最多0.1V,容量有很大余量,而且没有强没冲负载。

最终将频繁故障(诊断信息中提示外部故障)的模块的一个信号(最后增加的)负极对机壳重复接地(接线中有此点到电源负极的接线,按西门子规定可以抗足够的共模干扰了),采用了多股镀银铜线(太奢侈),问题暂时解决。继续观察中。

谢谢各位高人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