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故障

楼主(2010-04-27):
我现在有一台英威腾的变频,静态和态电压都正常动,但就是没有交流输出,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是那个系列的是G9还是CHF?如果变频器显示正常,运行也“显示”正常!检查模块也没问题!那就是CPU被封锁输出了!导致CPU被封锁输出的情况比较多也比较复杂!可以检查一下各种保护电路!也可以交流13013926810(短信),QQ:407097737

网友B:
广告真多啊广告真多啊

网友C(2010-06-27):
我想听听专家讲解一下参数详细功能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