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APPED FP是 什么意思

楼主(2010-04-27):
这个是什么意思,是自动转换成浮点吗?MODSCON里数据类型有这项,但是在监控系统数据类型里找不到 ,测试 软件 用这个类型可以接到数据,但不能再监控里 找到,谢谢!

网友A(2013-10-29):
我也是求助次消息的,谢谢了

网友B(2021-08-09):
这个是一个双字类型的数据中,做下双字数据中的两个16位字或者寄存器的交换,可以在程序中做下前后字的交换或者在数据终端的程序中选择下寄存器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