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台达变频器输入单相220V的要设3个端子?

楼主(2010-04-27):
为什么台达变频器输入单相220V的要设3个端子?

网友A:
在铭牌上你可以看见1/3 PHASE,表示单相和三相都允许输入,对于你说的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这个原因

网友B:
是这样的,可以是三相220V输入,单项220V输入,具体原因看下变频器整流原理。

网友C:
早期台达A/B型的, 以3相的板子所以都差不多差在p/n电容的多寡 .后期以在软硬体上有变更, 有做保护

网友D:
告诉你们吧!在国外有三相220的电源。这多正常啊,我这几天还搞了一台22KW三相220V的变频器呢

网友E:
该不是3相220,单相220都能用吧?

网友A:
对的  你在机器上面可以看到“1/3 PHASE”   表示单相三相都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