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SE70整流电压问题

楼主(2010-04-27):
各位高手求救,我们单们选购了一台6SE70但是我的变压器出来是750V.我的变频器是660V输出的。高手请问我在整流侧输入这个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楼主:
补充一下,如果我让整流侧自识别供电电源会不会对整流侧造成伤害。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回答呢/?在线等一天一宿了

网友A:
把三相输入设到最大上电不报警就可以(切记不要起动)

网友B:
过压保护值设置大一点吧

楼主:
三楼兄弟如果我启动了会出现什么后果.请问!!

网友C(2010-06-03):
得看你的变频器输入电压范围 如果750V在输入电压范围内 就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