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额定转速超过3000转 电主轴超过10000转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0-04-27):
RTRT 根据N=60f/p 50HZ极对数1的电机最多3000转 因为电压不能升高 频率高了转矩会下降 请问如果矢量控制超过50HZ转矩会下降吗 那些额定转速6000 9000 电主轴的几万转是什么实现的?难道转矩是一直减小的?

网友A:
变频器啊,频率高了,就上去了啊

网友B:
高额定的电机在设计上反电势系数相应降低,也就是匝数降低,保证力矩不变的前提是安匝不变,因此驱动电流就必须相应变大。

对于电主轴而言,高速段工作于恒功率区,转矩随转速提高按双曲线规律降低。

网友C:
请教一下波恩,伺服电机长期在最高转速上运转是否影响电机寿命,如轴承比较易损坏等,谢谢

网友D:
电主轴的几万转是因为有喷油、油雾、磁浮、空气悬浮等好多方法。

网友E:
弱磁降低反电动势。。。。。

网友B:
几万转的中小功率电主轴还犯不上用磁浮,气浮。油雾冷却可能是上选。

正如“3楼”所言,高速电主轴是耗材,关键损耗在于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