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雕刻机怎么画圆?

楼主(2010-04-27):
各位大侠·帮帮忙··调了一晚上了··又回到原点了··那圆的边就是不平整!!不光滑··

用的是松下伺服750W的··调整什么能改变这个状况啊??有具体步骤最好了!!···先谢谢各位了····急人···

网友A:
伺服用的什么控制方式?如果是位置方式,就不要期待太高。而且,PID的调整,通常不是有步骤就行的。

先设置好负载的惯量比。

接着是调整速度环增益:个人建议将积分关掉(积分时间参数设置到最大值),以电机没有振动为前提尽量提高比例增益。

最后是调整位置环,也尽量不要积分(如果加工速度比较慢,也可以用积分),如果位置环不在驱动器上,可以增加一点前馈。

楼主:
方向加速度的控制方式··现在出现新问题了·双Y轴驱动里的一个轴,跳18和12··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B:
这个问题我都不懂,要学习了

网友C:
如果是1325的床,基本搞不好  我电话13917920790惯量调整 ,其他的参数关系不大  PR14有点效果

网友D:
   画圆是个学问啊~!

网友E:
还得注意两个轴参数的匹配问题,试着分别给不同的进给速度和画不同直径大小的圆看看。

网友F:
雕刻机我了解一点:应该是位置控制的,首先确定下控制卡是否是正版的( )当然用宝元或新代就先不考虑这个问题,2对于伺服应该是确定正确的惯量比20#参数,对于增益调整宗旨是各个轴要求一致也就是主要指10#,11#,在不震动前提下增大11#,直至震动降下来,效果不好增大10#,但由于机械刚性不搞,其实也没那么明显,记住一定要用1档增益也就是30#,31#参数一定是0,遇到共振点,一定要打开23号,观测2F,具体的可咨询松下伺服售后服务人员~

楼主:
但是现在的疑问就是20#惯量比怎么确定?我用自动增益调节,自动刚性不同,自动的惯量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