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表SSR的PID控制控制的是脉冲频率吗?

楼主(2010-04-28):
温控表SSR的PID控制控制的是脉冲频率吗?

网友A(2010-06-19):
应该不是,温控表输出控制可控硅SCR的信号才是脉冲信号。

网友B:
ssr不是脉冲信号
应该不是数字信号

网友C(2013-04-21):
谢谢各位 另外请教时间比例控制的参数整定  谢谢各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另外请教时间比例控制的参数整定  谢谢各位

 温控表一般都会带自整定功能的 按照你实际应用场合来调整PID ,我是台仪温控小陆,有问题可联系我15801794700

网友F(2013-07-03):
温控表SSR的PID控制的不是脉冲频率,而是占空比,也就是说是控制的是脉冲宽度,脉冲的频率是固定的。一般用于控制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再控制电加热器(如电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