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设备的参考点改变后不能正常加工产品了,请教各位是否要调整零点偏置。

楼主(2010-04-28):
我们这台设备X轴是沿水平方向行进的。Y轴是旋转的不能左右前后移动,轴线垂直水平方向。当X轴的参考点移动后就不能正常加工了,我是这方面的新手不知如何调整,是否要调整零点偏置,怎样调整?谢谢!

网友A:
至少要说清楚是什么控制系统,才可能有人提供有价值的意见。

楼主:
谢谢一楼刘老师提的意见,我们的这个设备是设备厂商自己开发的一套数控磨削设备,用了一块8轴的运动伺服卡,两轴联动。不好意思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控制系统。

网友B:
建议产看系统说明书,专用系统,不要解释如好操作。

不过你说的情况如果系统支持零点偏置,可以调整。

首先清楚X轴零点偏置数据。然后让X轴回零,再手动移动X轴到需要定点位置。记录X轴数据。然后输入偏置中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