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陆590+故障检查与单独调试

楼主(2010-04-28):
请教各位高手老师,本人有一台欧陆590+直流调速器380A,故障是电枢报过流,本人检查了所有模块都没问题,也检查了相关的电流互感器和触发部门等地放,在此请教各位高手帮忙了,本人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呀,还有怎么样能单独调试该玩样,最好能告知用哪个外部接线端子来开起调试,本人的QQ号631504995,希望能得到各位高手老师的帮忙在此本人先谢谢了!

网友A:
欧陆590专业维修技术支持,本人的QQ是1079138974

网友B:
在佛山联系我,13543633705郑生

网友C:
1.你先检查负载是否过载,导致电枢过流。

2.如果不是超载,则是590+过流设置小,需要重新设置。

3.设置分外部设置和软件设置,在过流之前是否运行正常,要说清楚。

网友D:
你给电枢上面接个假负载,看会不会这样

网友E:
欢迎大家加入欧陆590技术研讨QQ群:64535404

网友F(2010-12-17):
590+ 面板显示 DC 4Q 20A  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