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LC脉冲发送中M8147不动作

楼主(2010-04-28):
我用FX2N控制两个伺服电机

用的指令是PLSR

但当指令发送完了M8147、M8148不动作

网友A:
你没有持续令PLSR指令使能。所以8147;8148不动作。

楼主:
怎么讲,持续使能

保持

网友B(2010-07-09):
M8147,M8148应该是脉冲中监视吧,指令发送完毕当然不动作了

在指令发送过程中动作为ON

网友C:
发脉冲的时候才会ON

网友D(2012-09-14):
你们这些人到底用没用过2N的呢,楼主说的是Y0正在发脉冲,但是M8147不接通,手册上说M8147是对Y0监控,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监控,我做程序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你们拿出点实际的再说不行吗

网友E:
FX2N主机能发脉冲?

楼主(2012-11-10):
FX2N 主机可用PLSY/PLSR指令,定位指令用不了。

网友F:
m8148是一个上升沿的脉冲信号,你要置位一个M什么的才能看见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一楼的时候说错了。

2N没有这两个继电器的。所以即使编程,也没有动作的。

我用的是8029代替。

网友A:
我再说一次,2N没有这个特殊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