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0-04-28):
我用西门子200PLC226和维伦的MT6070TV触摸屏通讯,首先PLC226两个通讯口,我测试有一个当程序当不下去。我只能用一个口记作程序下载口有作通讯口,波的率为9600,基本上通讯参数PLC和触摸屏都一样但就是通不上,触摸屏软件E8000软件上有在线模拟,只要连上PLC就和触摸屏能通讯调试,用的通讯电缆就是PLC下载电缆。在线模拟我都通不上。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我触摸屏的通讯电缆做法是触摸屏这边1-----------------8PLC端

                                                                    2 ----------------3

                                                                    5-----------------5

网友A:
有现成的通信电缆,还用自己做吗?一般买触摸屏,人家会给你配一条的

网友B:
接线方式是对的,但也要看你选择的COM口对不对了

技术交流  QQ:1255470370  13761012595

网友C:
老毕呀  我也不知道

网友D:
PLC地址注意下

www.ytleader.cn

网友E:
PLC两个口应该是一样的啊!应该是PLC有问题

网友F:
可以尝试下485通讯,西门子200默认的是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