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UVW和RST接反了,会炸机吗?

楼主(2010-04-29):
主要是炸哪一块硬件部分?

个人感觉因为在IGBT上并了反向二极管,电压如果接反,应该电流全流回母线电容,为什么会炸机呢?

网友A:
接反了变频器会有正常反应,主要是并联的续流管起了整流的作用,所以电源会正常工作,但是一启动必会炸模块,原因是IGBT门极受触发导通短路了续流管。

网友B:
要看你的功率大小了  如果是小功率的 那肯定会炸机    我曾经把惠丰22KW变频器接反过  变频器显示欠压  没有损坏  可能22KW是一个中间档把

网友C:
炸个鬼啊,RST接变频器输入那不就等于没输入么,至于UVW接到输出就是因为有续流二极管才不会烧毁

网友D:
我试过,上电不会炸。运行会炸的。对于有输入缺相保护的变频器。上电会跳缺相保护。

网友E:
如pam的送电即炸 ,pwn的 送电不炸,运转即炸.我遇过

网友F:
肯定炸啦。。。。。。。。。。。。。

网友G:
运行就会炸

网友H:
danfoss的不会炸,还会提醒你,输入输出接反了

网友I:
变频肯定不行,会炸。但如果是软启动器,会炸吗?

网友J:
上海过电流,不会炸,真的

网友K:
会报过电流,不会炸机

网友L:
一般的来说送电是正常的,不启动时没问题的启动就不好说了

网友M:
接反了,一般情况是不会炸的,国内变频器显示板正常显示,原理类似与电机制动时的成为了电源,引起直流母压可以给驱动电源供电。

如果误动作,让变频器运行,炸。

网友N:
上电不会炸!

 但是一运行的话肯定会炸! 炸模块!炸整流!驱动电路全没! 最后变频器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