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配多少安的断路器比较好

楼主(2010-04-29):
我的电控柜低压直流24V电源是200瓦,在这一路上配多少安的断路器合适?3A的行不行?会不会由于启动瞬间的峰值跳闸?

网友A:
理论说是可以的,但是电流越小的断路器好象越贵哦

楼主:
忘记说了,断路器在220V的线路上!

网友B:
西门子的24v 5 安推荐的是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