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与西门子S7300PLC PROFI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0-04-29):
西门子S7300PLC与ACS800变频器PROFIBUS通讯。变频器98.7参数设为GENERIC,请问各位朋友,GENERIC协议与ABB协议有何区别,控制字和状态字每一位的含义是什么?ABB手册上只有ABB协议每一位的含义,没有GENERIC协议的。

网友A:
我也不大懂,学习!~

网友B:
顶你的帖子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C:
1个控制字有几个位,PLC可以通过总线起到通过改变控制字不同位的状态来控制变频器。譬如当定义了使能通过现场总线方式给后,现场总线控制字位3=1,则使能信号通过总线发送给变频器,如果变频器已经合闸且有速度给定则直接启动。控制字位7=1,则复位变频器故障等等。

同样的1个状态字也有几个位,PLC可以读取不同状态位来知道变频器的不同状态。譬如某个状态位3=1,则我们知道了变频器处于运行状态等等。

网友C:
一般ABB变频器和现场总线通讯可以使用四个数据集,2个用于发送,2个用于接收,每个数据集为三个16位字,变频器接收的主数据集的第一个字为控制字,其它字可自定义;变频器发送的主数据集的第一个字为状态字,其它字可自定义。至于控制字和状态字每个位的详细定义,需要查看ACS800变频器的现场总线通讯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ABB变频器和现场总线通讯可以使用四个数据集,2个用于发送,2个用于接收,每个数据集为三个16位字,变频器接收的主数据集的第一个字为控制字,其它字可自定义;变频器发送的主数据集的第一个字为状态字,其它字可自定义。至于控制字和状态字每个位的详细定义,需要查看ACS800变频器的现场个数据集为三个16位字,变频器接收的主数据集的第一个字为控制字,其它字可自定义;变频器发送的主数据集的第一个字为状态字,其它字可自定义。至于控制字和状态字每个位的详细定义,需要查看ACS800变频器的现场总线通讯手册。
总记录数 5 总页数 1 当前页 1 931 4: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function gotoB(pageNo){if(pageNo < 1 || pageNo > 1)alert(‘输入的分页号不存在‘);else{window.location.href=‘2010042909364000001-‘+pageNo+‘.shtml#replyea‘;}}
总线通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