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在再生制动情况能否进行改变频率进行调速?

楼主(2010-04-29):
电机在再生制动情况能否进行改变频率进行调速?如:电机给定一个-100转的速度,前面有一个物体拉着这个电机往-100转的这个方向走,如果电机处入再生制动情况下,这个电机怎么进行调速?给一个-200的转速,它能达到-200吗?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好复杂,就我所知道的简单说一下,希望能引出玉出来!

这个问题取决于变频器的速度控制方式,即是开环运行还是闭环运行。

1、先说V/F开环运行,在这种情况下“给定一个-100转的速度”,一旦这个频率给定完成后(经过了变频器加减速的时间)变频器输出频率就固定了。老师:固定了吗?五代重歼:让我想想,好像是不变了!此时电机就相当于在一个固定频率下运行,电机在负载牵引力下加速,超过同步转速进入发电制动状态,直到制动转矩和负载转矩平衡,电机的转速大于给定的100转!“给一个-200的转速,它能达到-200吗”?不但能达到200转,而且能超过200转!

2、速度闭环控制运行,既然速度闭环了那你给定多少就是多少了。因为检出电机速度超过给定值后变频器会减小输出频率,最终让实际值等于给定值。

有同学说了那矢量控制方式呢?让我想想,老师说了矢量控制是一种闭环控制方式,有没有PG那也是闭环控制。

那矢量变频器工作在转矩方式呢?我吐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