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直流调速器全部相关资料下载,一般人偶不告诉他,呵呵

楼主(2010-04-29):
6RA70直流调速器全部相关资料下载,一般人偶不告诉他,呵呵

下载地址:http://www.6ra70.com/index.php?_m=mod_article&_a=article_content&article_id=78

1、6RA70故障诊断问题集锦

2、6RA70 调试步骤

3、SIMOREG DCmaster6RA70 系列V3.1全数字直流调速装置中文说明书

4、在频繁执行点动命令时如何控制6RA70主接触器的通断

5、6RA70的3种功率扩展方式

6、如何上传和下载T400 标准工艺软件参数

7、6RA70直流调速装置的安全停车(E-Stop)

8、在DriveMonitor中如何添加3.2版本的6RA70

9、SIMOREG整流器与PC机的连接电缆

10、6RA70 V3.2软件版本更新

11、在DriveMonitor中如何添加3.1版本的6RA70

12、如何处理6RA28在零速下慢速爬行的问题

13、6RA70 主从控制的应用

14、当前最新版本 DriveMonitor Version V5.4 SP1 HF1

15、对于6RA70 DC.master和SIMOREG CM,使用同一个整流变压器能够同时运行几个12脉动系统?

16、6RA70, SIMOREG DC.master和 SIMOREG CM, 12脉动系统如何计算电枢阻抗和感抗?

17、SIMOREG DCmaster6RA70 系列V3.1全数字直流调速装置英文说明书

18、6RA24, DriveMonitor 6RA24

19、6RA70, SIMOREG DC.masterand SIMOREG CM; with DriveMonitor

20、6RA70,SIMOREG DC-Master和SIMOREG CM,用于高电感负载

21、6RA70,SIMOREG DC-Master和SIMOREG CM,对等到6RA24

22、6RA70,SIMOREG DC-Master和SIMOREG CM,故障确认

23、6RA70,SIMOREG DC.master和 SIMOREG CM,电机串联或并联

24、6RA70,SIMOREG DC.master和 SIMOREG CM,nset = nact 监视

25、S7-200与6RA70之间的USS通讯

26、6RA70,SIMOREG DC-主站,运行一个串绕电动机

27、6RA70;SIMOREG DC主站和CM; 速度控制器的优化

28、6RA28怎样控制励磁

29、6RA28可否使用CB24通讯板

30、6RA70零速给定时电机缓慢转动的应对方法

31、SIMOREG K 6RA28宣传手册

32、OP1S 作为远程控制装置,允许的连接的电缆长度为多少米?

33、DC-MASTER宣传手册

......

各位觉得不错,顶我一下,呵呵~~

网友A:
本人有大量6RA70说明书,全新纸质的,200元/本,15240026300.

网友B(2011-06-23):
您好。我是源亦电气无锡办事处的。。我司西门子传动备件火势销售中!
6RA70直流调速器主板:
主板C98043-A7001-L1/L2(6RY1703-0AA00)
电源板C98043-A7002-L1 (6RY1703-0DA01)
电源板C98043-A7002-L4 (6RY1703-0DA02)
通讯板C98043-A7006-L1(6RX1700-0AK00)
6SE70变频器主板
CUVC板:6SE7090-0XX84-0AB0
CBP2板:6SE7090-0XX84-0FF5(6SX7010-0FF05)
6RA24直流调速器主板:
主板C98043-A1600-L1(6RX1240-0AS76)
电源板C98043-A1601-L1(6RY1243-0DA00)
电源板C98043-A1601-L4(6RY1243-0DA01)
驱动板 C98043-A1603-L4
西门子CUMC板6SE7090-0XX84-0AD1
西门子CUR板 6SE7090-0XX85-1DA0(C98043-A1680-L1)
西门子PSU1板 6SE7031-7HG84-1JA1
西门子PSU2板 6SE7038-6GL84-1JA1
西门子IVI板 6SE7038-6GL84-1BG0
西门子IVI板 6SE7038-6GL84-1BG2
西门子IVI板 6SE7031-2HF84-1BG0
西门子SML3板 6SE7038-6EK84-1GG0
西门子SMU3板 6SE7038-6GK84-1GF0
西门子测试盒 6SE7090-0XX84-1FK0
西门子SLB板 6SE7090-0XX84-0FJ0(6SX7010-0FJ00)
西门子IGD1板 6SE7031-5EF84-1JC1
西门子IGD2板 6SE7026-0HF84-1JC0
西门子IGD3板 6SE7033-2EG84-1JF1
西门子IGD7板 6SE7035-1EJ84-1JC2
西门子IGD8板 6SE7038-6GK84-1JC2
6RX1240-0AK01
6SE7031-7HH84-1HJ0
6SY7000-0AB66 6SY7000-0AC05 6SY7000-0AK01 6SE70变频器 6SE7022-6TC61
模块 6GK7443-5FX02-0XE0 6ES7321-1BL00-0AA0 6ES7322-1BL00-0AA0
总线连接器 6ES7972-0BB12-0XA0
6ES7972-0BA12-0XA0
前连接器 6ES7392-1AJ00-0AA0
导轨 6ES7390-1AE80-0AA0
6DD1600-0BA1 6DD1640-0AH0
6DD1660-0BG0 6DD1606-3AC0
6RY1703—1HD01 6DD1641-0AC0
IGBT模块6SY7000-0AE01(FZ1600R12KF4)
IGBT模块6SY7000-0AD04(FZ1000R16KF4)
欢迎询价!!!私聊!!!谢谢!!!
15061478503吴 QQ1657583264

网友C(2011-08-14):
真的是很好的索引。谢谢楼主好心!!

网友D:
好像下不下来啊,希望楼主能发我信箱,cdust@sohu.com

网友E:
电机运行过程中突然停车,再启动后装置报F004.经过检查发现,进线电压用万用表测为395V,装置R015中显示为275V.

P078.001=400 P078.002=400. 系统电压正常剩下相关的参数都是出厂设置。

再起电机仍报F004,求高手指教!!

网友F(2015-11-11):
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aaaakakka

网友G(2018-04-08):
真的是很好的索引。谢谢楼主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