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7-300 CPU中读存数据问韪

楼主(2010-04-29):
在S7-300 CPU中读存数据问韪。

请教西门子高手,如果我要进行产品配方管理。要对100种产品的工艺参数进入保存,以便在下一次用时调用相关工艺参数。在三菱中只要用变址就行了,请问在S-7300中如何保存我要的工艺参数,如何读取工艺参数。请能给点实例。

网友A:
如果你觉得变址可以满足你的要求,那么在300你也可以使用变址,只是只能用语句表

网友B(2010-06-15):
谁知道西门子触摸屏怎么给西门子300计数器赋值啊

不会急急 联系我 YYYOUFAN@163.COM

网友C:
西门子的PLC更灵活了;

S7-200同样有变址

S7-300/400就可以直接操作地址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