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自制三菱FX1PLC编程电缆方法

楼主(2010-04-29):
有台FX1-80MR PLC,急需从电脑到PLC编程电缆,求自制电缆方法,PLC编程口是25孔。

网友A:
首先我建议你最好还是买一条,毕竟自己做的也不保险,烧了PLC得不偿失呀!

下面的制作方法我从来没用过,你自己看着办吧:

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

三菱PLC与PC机联接,需要一根特制的电缆联接。自制很复杂,这里介绍一种简单方法供大家参考。
适用机型:三菱FX2 可编程控制器(25针插空)
材料: 并口25针接头1个、串行接头1个(25针、9针任意选择)、5芯电缆一根(长度根据需要)、2.2K电阻4个。
接线方法:

已实验PLC型号:FX2-128MR、FX2-64MR、FX2-80MR。

网友B:
买一条才10块钱,有的是。

楼主:
2楼的老师您好,请问哪里有卖的?

楼主:
我刚搞了一条RS232转RS422的电缆,它中间有个DB25的接口连接,把它拔开,使用这个接口咋样?

网友C:
有现成的额电缆 需要可以联系

www.ytleader.cn

网友D:
淘宝网上多的是!十块钱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