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S7-200,CPU224XP,现在一个小工程有点问题,谢谢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10-04-29):
现在我这边使用的PLC是CPU224XP,214-2BD23-0XB8,流量计用的是带模拟量输出的4-20mA,
工程项目要求:管路上面安装流量计和泵,流量计数据采集到PLC,转到电脑操作界面,当管路中流过介质达到一定数值以后,泵自动停止工作
目前存在问题:1、这款PLC是否带模拟量电流信号输入?
2、PLC上面有M、I、V、M、A+、B+六个点,都是什么意思,要是能连接的话我该连接哪两个端点?
3、假设我要求管路中流量达到10吨以后,泵自行停止工作,梯形图该怎么编?(控制泵接触器的继电器连接的Q0.0端)
4、听说加电阻可以解决电流改为电压,要是这样接的话我该怎么接(详细接法)
5、我操作界面用,里面的变量类型应该选择什么类型?
6、操作界面上面变量中,关联的寄存器类型是什么,里面没有AIWO这个地址

若表达中有什么不明白或者不清楚的告知我一声,我及时补充!
本人QQ:48271792
E-mail:neohoom_yuen@hotmail.com
电话:13921675657
希望论坛的各个大虾帮个忙,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1、这种PLC没有模拟量电流信号输入,只有电压信号输入,如果要用,则将电流信号并上一个电阻,取电阻两端的直流电压,实现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

2、M、I、V是一路模拟量输出,如用M、I则是电流信号输出,M、V则是电压信号输出,两者只能用一个,即用了电流输出则不能用电压输出,或用了电压输出则不能再用电流输出。M、A+、B+,则是两路(0-10V)电压信号输入。

3、如何达到你的控制要求,这由你自已编程,很简单的,你不会编的话,找本SIEMENS的书来看看,我也很懒,帮不上你的忙,只是不想为你大伤脑筋。

4、我不知你的上位软件用的是什么,但我可告诉你,上位机里的变量的类型要如PLC里定义的类型一致就行。

5、你可以将AIWO的内容通过计算后,把结果转换并传送给VB或VW、VD

网友B:
这样的小工程编程应该不是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种PLC没有模拟量电流信号输入,只有电压信号输入,如果要用,则将电流信号并上一个电阻,取电阻两端的直流电压,实现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

2、M、I、V是一路模拟量输出,如用M、I则是电流信号输出,M、V则是电压信号输出,两者只能用一个,即用了电流输出则不能用电压输出,或用了电压输出则不能再用电流输出。M、A+、B+,则是两路(0-10V)电压信号输入。

3、如何达到你的控制要求,这由你自已编程,很简单的,你不会编的话,找本SIEMENS的书来看看,我也很懒,帮不上你的忙,只是不想为你大伤脑筋。

4、我不知你的上位软件用的是什么,但我可告诉你,上位机里的变量的类型要如PLC里定义的类型一致就行。

5、你可以将AIWO的内容通过计算后,把结果转换并传送给VB或VW、VD

大哥你好,谢谢你帮助,我还有一点不明白,我现在用的是组态王,我里面的变量类型是不是选择I/O的离散还是I/O实数?

还有我组态王上面寄存器有V、I、Q、M、ComErr,这几种我该选择哪个?是前面的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样的小工程编程应该不是很难的

大哥,你好,我是初次接触PLC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些指导,还有梯形图方面也有些问题,能不能给我个QQ或者邮箱我联系你

网友C:
如果用流量累计,建议采用脉冲方式这样精度有保证,模拟量累计方式需要调用定时中断,而且精度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如果用流量累计,建议采用脉冲方式这样精度有保证,模拟量累计方式需要调用定时中断,而且精度不要。

我这边流量计有脉冲输出的,能不能详细的教我一下?可以加我QQ,或者回复都可以,谢谢了

网友D:
脉冲流量计接 开关量输入点就可,I0.0与I0.1这两点特殊,支持高速脉冲输入。但好象要接晶体管型的PLC(不知可否)

楼主:
对: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关于

脉冲流量计接 开关量输入点就可,I0.0与I0.1这两点特殊,支持高速脉冲输入。但好象要接晶体管型的PLC(不知可否)

内容的回复:

可以接脉冲的,大哥能指导我下具体的连接方式,和变量类型,还有上位机上面的变量对应吗?

网友E(2011-04-02):
如果你是想要记录具体的流量数值的,而不是采样脉冲次数的话,不用接什么脉冲都可以啊!

网友F:
XP有输入,输出,直接可以接上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