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怎么用编码器测线速度?

楼主(2010-04-30):
本人在调试生产线速度时采用台达EH40的PLC控制输出。利用1024线的编码器来检测轴的线速度M/min。轴的直径是200MM.

方案一:利用SPD指令采集编码器脉冲的来算速度,不精准。不知道是否是台达的PLC采样不好还是?

方案二:采用时间中断程序,利用A\B相计数脉冲,每10MS中断一次,累计30次求平均值。同时清除计数值。测出的速度还是不准确。因为我在线拿速度表在现场测差距很大。

方案三:利用特M1012和M1013组合定时采集A、B相脉冲求平均值也是不精准。

经多次试验还是 发现无法达要求。现陷入困境中。麻烦各位高手指点。

据说现在台达新推出DP-FR2编码器速度采集卡。能满足要求,但我想我的现有条件能否满足测线速度呢?难道真的需要买吗?

麻烦高手有这方面的程序发一 份给我。在下万分感谢!

邮箱:ymfdeng@163.com

网友A:
做什么控制要那么高的精度?测频卡也不一定能满足你要求吧,测频卡用来测脉冲周期时的频率要求在1kHz内

楼主:
EH40里面有测频卡吗?还得自买吗?能否在现有的条件下测出线速度?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非常容易解决的。

我曾做个控制胶合板厚度控制的工程,用2500PPR的脉冲编码器测主机速度,用伺服电机控制厚度,使用效果很好,很精准。PLC的扫描周期为3mS以下,比三菱的FX3U还好用。我控制的厚度偏差在0.05mm。

符合不符合要求看你控制精度要求。如果要求高,可以考虑提高编码器精度,比如5000PPR。用的指令还是SPD,时间单位可以考虑用10mS.需要源程序可以联系上海周济电气 402761721.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对:朱勇军 关于

这个问题应该非常容易解决的。

我曾做个控制胶合板厚度控制的工程,用2500PPR的脉冲编码器测主机速度,用伺服电机控制厚度,使用效果很好,很精准。PLC的扫描周期为3mS以下,比三菱的FX3U还好用。我控制的厚度偏差在0.05mm。

符合不符合要求看你控制精度要求。如果要求高,可以考虑提高编码器精度,比如5000PPR。用的指令还是SPD,时间单位可以考虑用10mS.需要源程序可以联系上海周济电气 402761721.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内容的回复:是真吗,如用200ppr,车螺纹跟踪主轴速度是否可以?如何实现?本人调试车螺纹入扣正常,螺距无法与实际不一致。plc使用eh系列。

网友D(2010-06-14):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请教大侠们,用西门子S7-200CPU224的PLC、信捷OP320文本显示器、每转输出250个脉冲的AB相编码器、编码器连接直径为100mm的轴。设备需要检测轴的线速度M/min,本人不知道怎样编写这个程序,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助,费用高些都不成问题。QQ1491145452

网友E(2019-06-02):
顶一下 顶一下            顶一下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