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中常见电机故障的判断和修理

楼主(2010-04-30):
电机是机床和其它设备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机床中常用的电机除了交流异步电动机、直流电动机外,还有许多具有不同功能的特种电机,如力矩电机、测速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锥形转子制动电机、低频电机、高频电机、绕线转子同步电机等。由于电机在机床和设备中与其它的控制电器相比,一般电流大,有机械磨损,有的还在高电压下运行,所以故障的可能性比设备中其他电器的故障率都要高。可以认为,对机床和设备的电气修理,有很大部分还是在对电机故障的查找和处理上。在机床发生故障的情况下,由于电机及相关部分和机械有直接的联系,所以区分故障的部位是修理中的关键。在以下的故障实例中,将对发生故障的现象及判断处理做介绍.
1 故障1及分析
5t桥式行车,在工作时发现起吊力不够,原先能吊的数量现起吊很费力。
分析:行车使用的电机大部分是绕线转子电机,起吊力下降原因大多在电机上,因此先检查电机三相电流。用钳形电流表检查各绕组的电流,有一相明显很小。因此从电机,开始进行检查,拆开接线部分,发现绕组引到滑环上的引线其中一根已脱焊,重新焊接后正常。
2故障2及分析
1台3t行车,在使用中发现重物吊不分析:机床工作时钻大孔不动,但钻小孔时却正常,检查电机在旋转,但主轴不动,所以判断故障是在机械部分,将主轴电机拆下,发现电机的轴在轴头部分已齐根折断,所以只能将电机轴压出,按原样加工一轴压入转子,再经精加工,即能使用。相似的同类故障在车床的快速电机上经常遇到,故障时现象主要是按快速按扭后,有电机的旋转声,但无快速动作,处理的方法和以上一样。
分析:该行车起吊使用的电机是锥形转子制动电机。起吊力不够,主要和电机有关,经检查电机的绕组电阻、输入端的电压都正常,更换了其它电器仍不能排除故障。采用测量转子电流检查,电机工作时电流表指针有晃动,因此判定电机转子的笼条断裂。将电机拆下检查,发现转子一个面的笼条短路环已全部脱开,因此只能更换电机。
3 故障3及分析
南京机床厂的YWA4232剃齿机,使用已有5~6年,该机床上共使用3台这种类型的电机。其中有几台机床有段时间多次出现过工作台电机在高速时运转正常,低速时电机内部有噪声,并且空气开关跳闸,径向进给电机在工作中出现冲过头,制动失灵。
分析:该机床的径向进给和工作台换向使用的是锥形转子制动电机。制动失灵主要是制动力不够造成。因此在故障刚开始出现的一段时间里,适当调整制动盘的弹簧压力有作用,但以后出现类似故障时就不一定有效。采用在转子的弹簧与档圈之间加垫圈的方法处理后,机床使用一直很正常,并已解决了多次由该电机引起的相同故障,而且效果显著。
4故障4及分析
23040摇臂钻床主轴钻大孔时不动,但钻小孔时无妨。
分析:机床工作时钻大孔不动,但钻小孔时却正常,检查电机在旋转,但主轴不动,所以判断故障时在机器部分,将主轴电机拆下,发现电机的轴在轴头部分已齐根折断,所以只能将电机轴压出,按原样加工一轴压入转子,再经精加工,既能使用,相似的同类故障在车床的快速电机上经常遇到,故障时的现象主要是按快速按钮后,有电机的旋转声,但无快速动作,处理的方法和以上一样。
5故障5及分析
昆明机床厂的T42100双柱座标镗床一进入调刀主空气开关和10DZ空气开关跳闸。
分析:一进入调刀空气开关即跳开,开始修理人员怀疑空气开关内部短路,更换IODZ后故障仍有。因在调刀时发生故障,所以应与空气开关上接的负载有关,经检查只有1台低频发电机,所以对发电机进行全面检查,用万用表测绕组电阻和对地电阻未发现异常,再开空气开关仍跳开。检查该部分的外围均无异常,所以用兆欧表检查电机的绝缘,发现有一相已对地击穿,拆开电机检查,其中有一绝缘圈已发热损坏,并击穿,使用环氧树脂玻璃布绝缘棒按原样加工后装上使用故障排除。该故障如果不用兆欧表检查,一般很难判断。
6故障6及分析
M 7130平面磨床在对磨头轴瓦进行刮削修理后,使用中发现电机有焦糊气味,后屯机不能起动,有缺相现象。
分析:根据故障现象,检查外部电源正常,所以判定电机已坏了。拆开电机检查,发现其中有一绕组的线圈有多根导线因表面绝缘碰坏造成短路而烧断。由于磨头电机不同一般电机,如绕组重绕拆卸较困难,根据具体情况,发现绕组虽烧断了一些,但通过外部将断开处连接好电机仍可使用。所以用万用表将断线一一量出,按顺序连接并作好绝缘,修好后至今仍在使用。
引起电机故障的原因很多,反映在设备的使用上,区别和判断故障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但在一般的情况下,首先应检查外部的供电和有关的控制元件,连接线路,特别是检查中使用测量电流对判断电机工作是否正常很有效。在设备上如经常出现空气开关跳闸、热继电器动作、出力减小和电机起动费力等现象时,应对电机引起注意,有的放矢地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 临海市东茂电气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无刷电机无刷电机驱动器、控制板、人机界面、CNC控制箱、配电盘、温控模块主机等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576-85155520 网址:http://www.tonm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