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系统中继电器的控制?

楼主(2010-04-30):
我用的galili卡DMC18X4和互联模块PICM3900S 。比如伺服使能信号的控制老师说实际情况下得用继电器的开关来通断。但是如果我把PICM3900S中的ENBLX/ENBLY/ENBLZ/ENBLW直接接到伺服放大它不也能控制伺服么??如果非得接继电器像PICM3900S除了OUT1~OUT8可以外接继电器其他的端口那都是要么直接和控制器相连,要么直接和伺服放大相连。还有其他端口可用么?最后如果接了继电器是不是意味着PICM3900S的使能信号不能直接接到伺服放大上了,而是应该用这个伺服使能信号控制继电器,然后继电器的通断触电在接到伺服放大上????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提高驱动能力?可是PICM3900S的直流电压是24V啊!理论上输出的信号可以足够驱动伺服放大的使能信号啊!大家都来说说你们的看法!帮我提提建议。

网友A:
比如伺服使能信号的控制老师说实际情况下得用继电器的开关来通断
老师为什么要这么说?

楼主:
我老师说在实际的伺服系统中往往是用继电器的触电开关来控制使能信号的,他说控制卡的输出信号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B:
标记下,有可能是驱动能力不够。。你可以试试

!#@$%^&*(_)&(%^*&^^

网友:
有些控制卡用的是5V电,接口电源电压不同

网友A:
您的老师,有点老了,驱动不了使能信号的,一定也不能驱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