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控无线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0-04-30):
各位高手,我现在有个项目,多个PLC站与调度中心通讯,PLC站有GPRS模块,调度中心用的三维力控的组态软件pscontrol 6.0,调度中心有固定的IP地址,不知道在力控上面应该选择什么驱动?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用PLC的驱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C的驱动就可以。

直接用PLC的驱动?因为我之前没有用过,所以不太明白,我觉得力控是经过internet网络读的数据,是不是要用以太网协议啊,也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B(2010-06-14):
引用 网友A:
用PLC的驱动就可以。

网友C(2010-09-15):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C的驱动就可以。

直接用PLC的驱动?因为我之前没有用过,所以不太明白,我觉得力控是经过internet网络读的数据,是不是要用以太网协议啊,也不知道怎么用?

只要是力控现有的驱动都可以通过GPRS等无线方式传输的,组态步骤如下:

1.在IO设备组态中,先选驱动---比如选S7300MPI双击新建设备,在弹出设置框中---一般项正常填即可,注意--通信方式这项要选择-网桥(GPRS,CDMA等),接下来在无线设置框中选择TCP或UDP,以及DTU厂商等无线参数,完成设备配置。

2.接下来把网桥组件服务设为初始启动:点击系统配置的初始启动程序--在弹出程序设置框中把commbrige网桥,勾选上即可。

3.运行后就能无线采集到数据了,可以点击commbrige网桥图标看看窗口里显示的无线通讯情况,各DTU工作情况一目了然。

网友D(2011-07-31):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C的驱动就可以。

直接用PLC的驱动?因为我之前没有用过,所以不太明白,我觉得力控是经过internet网络读的数据,是不是要用以太网协议啊,也不知道怎么用?

只要是力控现有的驱动都可以通过GPRS等无线方式传输的,组态步骤如下:

1.在IO设备组态中,先选驱动---比如选S7300MPI双击新建设备,在弹出设置框中---一般项正常填即可,注意--通信方式这项要选择-网桥(GPRS,CDMA等),接下来在无线设置框中选择TCP或UDP,以及DTU厂商等无线参数,完成设备配置。

2.接下来把网桥组件服务设为初始启动:点击系统配置的初始启动程序--在弹出程序设置框中把commbrige网桥,勾选上即可。

3.运行后就能无线采集到数据了,可以点击commbrige网桥图标看看窗口里显示的无线通讯情况,各DTU工作情况一目了然。

是呀,我几年前就这样用过,使用远程计算机中的力控数据库与本地计算机中的力控数据库通过串口通讯,中间加了宏电的CDMA远程模块,可以使用,就是每年要交一笔上网费1500元/年,可是现在没有包年的上网政策了,都是包流量的,不知现在该如何选择无线通讯的方式?请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各位给个指点吧.谢谢.

网友E:
可以交流一下,我的QQ513011647,我们公司专门做无线通讯系统的

网友F(2011-09-30):
三轮凹版辊胶机
产品介绍:
三轮凹版辊胶机产品的类别是:12英寸三轮凹版辊胶机:Model E-BC12POG3、18英寸三轮凹版辊胶机:Model E-BC12POG3、24英寸三轮凹版辊胶机:Model E-BC12POG3。
产品的选件是:1.特别的“可拆卸中部滚轮”设计用于快速卸下中部的橡胶滚轮。选件2.第二个紧急制动按钮,可安装于标配的紧急制动按钮的对侧基板上,从而很容易地在任意一侧按下紧急制动按钮;极好地在小样品或手动操作薄板上进行实验测试等工作,以及能够用于连续地网状涂层,也能用于进行饱和度、双轮压力和三轮差动测试;每次运行均可涂一层均匀的、一致的和可重复涂层沉积,主要地用于在纸、纸板、薄膜、薄片、玻璃上涂各种薄层,可实现低至0.1微米涂层,大厚度的涂层根据涂层混合物的粘度、凹版图案及基片类型来决定;涂层重量可通过底部凹版滚轮的特制激光刻蚀的凹版图案以及应用于上部和中部滚轮的空气压力值来控制,底部滚轮可在5分钟内方便地更换为其他的凹版滚轮、橡胶滚轮或铬滚轮等。
顶部滚轮是一个直径3英寸、宽12英寸的标准抛光铬滚轮,并且可用调节的空气在中部滚轮上施加向下的压力;中部滚轮是一个直径6英寸、宽12英寸的标准氯丁二烯橡胶滚轮,可用调节垂直压力的空气在底部滚轮上施加向下的压力,用表盘指示器完成调节中部滚轮的垂直位置从而设定中部和底部滚轮之间的间隙。中部滚轮使用可变速的马达及其控制器驱动,数字化的转速计可实现大约每分钟30英尺的走纸速度(110伏或220伏可选);底部滚轮是一个直径6英寸、宽12英寸的激光刻蚀的凹版滚轮,用可变速马达及其带有数字化转速计的控制器驱动(110伏或220伏可选,转速30 rpm马达)。
一个不锈钢镀层盘安装在底部滚轮之下用于盛装涂层混合物,底部滚轮在这个盘中旋转从而带起涂层混合物,然后气动刮刀可以去除底部滚轮上多余的涂层混合物,仍留存于底部滚轮中的涂层混合物直接转移到中部滚轮,最后中部滚轮上的涂层混合物直接转移到由中部和顶部滚轮之间输送的基片上,所有的控制部分安装于控制面板上,这也包含紧急制动按钮以便在遇到紧急情况简单地按下这个按钮就可以切断所有的机器供电。
多种可选的滚轮橡胶覆盖层如三元乙丙橡胶三元乙丙橡胶(ethylene propylene diene Monomer - EPDM)、硅胶、氟橡胶(Viton)、氯磺化聚乙烯橡胶(Hypalon)、丁腈橡胶(Buna-N)、聚氨酯、多硫橡胶(Polysulfide)和天然橡胶等(价格有所差异);在双轮凹版辊胶机中客户可选择低于180线网屏的凹版滚轮;如果需要高于180线网屏的凹版滚轮则需根据实际情况额外增加费用。
三轮凹版辊胶机的运送周期:自订货起10-12周。
三轮凹版辊胶机的使用说明:将涂层混合物倒入放在底部滚轮之下的不锈钢镀层盘内,在气动刮刀上施加合适的空气压力测量底部凹版滚轮上的涂层混合物量。从而在顶部和中部滚轮上施加合适的气压。通过观察相应的转速计设置理想的中部和底部滚轮的转速。底部滚轮在盘中旋转,气动刮刀可以测量并去除底部凹版滚轮多余的涂层混合物,并直接地将涂层转移到中部橡胶滚轮上,相应地中部滚轮将涂层混合物转移到由中部和顶部滚轮之间输送的基片上。
订购和咨询热线:15201781974 美国Futurrex公司中国代表处思的(CSSID)公司电话/传真:029-88246406 QQ:1416213462 邮箱:info@cssid.com.cn或futurexinc@gmail.com 公司网址:http://cssid.com.cn/pro_2.asp

网友G(2012-03-01):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引用 网友A: 用PLC的驱动就可以。   直接用PLC的驱动?因为我之前没有用过,所以不太明白,我觉得力控是经过internet网络读的数据,是不是要用以太网协议啊,也不知道怎么用?   只要是力控现有的驱动都可以通过GPRS等无线方式传输的,组态步骤如下:1.在IO设备组态中,先选驱动---比如选S7300MPI双击新建设备,在弹出设置框中---一般项正常填即可,注意--通信方式这项要选择-网桥(GPRS,CDMA等),接下来在无线设置框中选择TCP或UDP,以及DTU厂商等无线参数,完成设备配置。2.接下来把网桥组件服务设为初始启动:点击系统配置的初始启动程序--在弹出程序设置框中把commbrige网桥,勾选上即可。3.运行后就能无线采集到数据了,可以点击commbrige网桥图标看看窗口里显示的无线通讯情况,各DTU工作情况一目了然。是呀,我几年前就这样用过,使用远程计算机中的力控数据库与本地计算机中的力控数据库通过串口通讯,中间加了宏电的CDMA远程模块,可以使用,就是每年要交一笔上网费1500元/年,可是现在没有包年的上网政策了,都是包流量的,不知现在该如何选择无线通讯的方式?请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各位给个指点吧.谢谢.

我手头上正好要调 宏电的dtu和力控 有问题想咨询一下你  我的QQ: 97305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