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步进梯形图怎样编写?

楼主(2010-04-30):
本人用的是三菱GPP852编程软件,可在编程时却编写不出来三菱手册上所写的梯形图,也就是当输入STL S0指令时,它就显现一横条,没有S0的常开触点符号,更没有编程手册中所编的主母线和子母线之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正确的应该的怎么编写。请哪位高手赐教!

网友A(2010-07-12):
可以给个简易教程给你,作为入门级使用。需要的话,可以发给E-MAIL给我。我的邮箱:lingf545@163.com

网友B:
可以发给我吗?我的邮箱是:ZXSLLS@163.com,谢谢你了

网友C:
我也想要一份,能发我一份吗?谢谢2楼的兄弟

网友C:
是1楼,忘了邮箱sdq22788@126.com

网友D:
我也想要一个,我的邮箱jin53398@163.com

网友A:
有邮箱地址的我都发出去了,各位接一下

网友E:
谢谢楼主:
小生初学三菱PLC,刚好到步进指令编程这块!但我的编程软件不好用,请问楼主可有好的编程及仿真软件发给小生!不胜感激!!!邮箱:BAISHANYOUYUN@163.COM

顺祝商祺

网友F:
还没用过步进指令,想学习学习,可以来一份吗?邮箱alone120@126.com

网友G:
用SFC,可以转换成梯形图,就有步进了

网友H:
只有一条横线是正确的,有个常开点在前面的那种是以前的编程软件版本。

网友I:
是正常情况,另一论坛的这个帖子里有说明:“FX2N的步进指令是怎么录入的”

网友J:
fx1n 的步进指令怎么录入?谢谢、

网友J:
请回邮箱mafadong2009@foxmail.com!!谢谢

网友J:
 三菱GPP852编程软件,可在编程时却编写不出来三菱手册上所写的梯形图,也就是当输入STL S0指令时,它就显现一横条,没有S0的常开触点符号,更没有编程手册中所编的主母线和子母线之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正确的应该的怎么编写?

请高手回答!!

网友K(2010-08-12):
我也想要一份,邮箱:laiguihego@163.com

网友L:
驱动一个步进指令,相应的在它前面加上STL --,就可以了

网友M:
我也想要学习!QQ:1006588299

网友N:
给我一份吧,大哥,z660159@126.com

网友L(2010-09-12):
要的话,我能给你个简单例子看看就知道了,我的邮箱yuanzedewo@126.com

网友O:
这是一彩灯循环点亮的程序,其中长亮、短亮及停止的时间都事先预置在D1、D3及D2数据寄存器里。

网友P(2011-05-27):
对:lingf454 关于

可以给个简易教程给你,作为入门级使用。需要的话,可以发给E-MAIL给我。我的邮箱:lingf545@163.com

内容的回复:

网友P:
我也想要一份,能发我一份吗 china5516@163.com

网友Q(2011-08-06):
能给份我吗?yancehn79@126.com先谢谢啦

网友R(2012-07-28):
能帮我发一份吗,太谢谢了,gtl123456789@126.com

网友H:
三菱的手册上那种有S0的常开触头的是老版的软件才有的,你的8。52的版本就是你所说的直线了,这是正确的。

网友S:
 huangzhirong0816 求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