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毅天国产PLC特殊功能位:

楼主(2010-04-30):
        毅天PLC提供了一些特殊功能位,大多数的特殊继电器都是掉电保持的,重新上电并不会影响特殊继电器的状态,用户可以在程序中,或者在状态页中对特殊继电器进行操作。下面针对一些常用的特殊功能位进行说明。 特殊继电器说明:

1、09922:电池电力指示 状态说明:1:良好;0:不足 毅天PLC的实时时钟、断电保持线圈和掉电保持寄存器在系统断电后都需要电池来提供工作电源,而电池的电量是有时间限制的,在理想的环境,毅天PLC的电池可以保持10年以上,但在一些金属粉尘、油污很大的地方,尽管电池涂敷了三防漆,但电池的寿命还是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我们提供了一个特殊功能位09922,供用户在程序中使用。在电池电压不够时PLC的ERR错误指示灯会亮,同时09922会变成0,用户这时需要对电池进行更换,电池是3V的锂电池,一般可以选型号为2032或者更大的电池。

2、09923:输出线圈掉电保持总控制位 状态说明:1:所有线圈全部掉电保存;0:由断电保持线圈设置功能来设置那些线圈需要掉电保持 在存储空间一章中我们已对09923进行说明,当09923设置为OFF时,每次上电未在断电保持线圈设置功能中设置的线圈都将被清为0,而被断电保持线圈设置功能中设置的线圈则将保持掉电前的状态不变;当09923设置为ON时,重新上电所有的线圈都将保持掉电前的状态不变。

3、09924:寄存器内容掉电保持总控制位 状态说明:1:所有寄存器启动掉电保持功能;0:第一次解析将输出通道缓冲区及普通辅助寄存器内容清0 在存储空间一章中我们已对09924的使用方法进行了说明,当09924设置为OFF时,每次上电将输出寄存器和掉电非保持的寄存器区域的内容都清成0,反之当09924设置为ON时,重新上电将保持除非易失存储区域外的所有内容不变。

4、09925:第一次运行指示 状态说明:1:第一次运行并保持一个扫描周期;0:其余 当PLC重新上电,或者第一次运行时,09925将输出一个扫描周期的ON,当第一个扫描周期结束后,09925将变成OFF。用户可以用09925来进行第一次运行的寄存器初始化或者调用初始化子程序。应该来说09925是一个很重要和很常用的特殊功能位。

5、09926:停机控制 状态说明:1:I/O模块异常时马上停机;0:I/O模块异常时依然继续工作 09926特殊功能位用来控制,当I/O模块出现异常时,如扩展模块类型不符、扩展模块故障时,是否依然继续运行。当设为ON时,出现异常立刻停机,直到异常解决;当设为OFF时,当模块出现异常时依然继续运行。

6、09927:掉电保持寄存器区清除控制位 状态说明:1:第一次解析将掉电保持寄存器区内容清除0:使能此区域的掉电保持功能 当09927为ON时,当重新上电或者第一次运行时,PLC将掉电保持寄存器的数据都清为0;反之如果为OFF时,当重新上电或者第一次运行时,PLC将保持掉电保持寄存器的数据不变。

7、09928:运行指示 状态说明:1:模块处于运行状态 0:模块处于停止状态 当模块处于运行状态时,09928为ON,当模块处于停止状态时09928为OFF,这为远程监控提供了监视PLC运行状态的手段。

8、09929:JMP,EOJ指令指示 状态说明:1:未成对使用或指令不合法 0:正常 当使用了JMP,或者EOJ指令,如果严格配对使用,09929为OFF,反之如果使用了JMP,而没有对应的EOJ,则09929为ON。

9、09930: JSR,SBR,RET指令指示 状态说明:1:未成对使用或指令不合法 0:正常 当使用了JSR,SBR,RET并严格的配对使用,则09930为OFF,反之如果使用了这些指令,却没有严格的配对,则09930为ON。

10、09931:FOR,NEXT指令指示 状态说明:1:未成对使用或指令不合法 0:正常 当使用了FOR,NEXT并严格的配对使用,则09931为OFF,反之如果使用了这些指令,却没有严格的配对,则09931为ON。

11、09932:写ROM备份寄存器命令 状态说明:1:该位从0跳变为1时会把当前备份寄存器的内容存入ROM中,其余状态下不动作,执行此动作时会使本次扫描周期加长 0:无动作 在前面的存储空间一章中我们已对09932进行说明,当09932出一个0至1的跳变量,PLC将非易失存储区的变量全部从SRAM写到FLASH ROM中。下次重新上电或者重新运行时,PLC会自动将非易失存储区的变量从FLASH ROM读出来写到SRAM中。

12、09933:COM2工作模式设置 状态说明:1:工作在FREE_LINK模式 0:工作在MODBUS模式 COM2可以工作在FREE_LINK模式、MODBUS从模式、MODBUS主模式,平常PLC默认在MODBUS从模式下工作,用户可以在软件的系统参数设置功能中把COM2设置成为MASTER(主)工作模式,这时,如果09933设置为0则工作在MODBUS主模式,如果为1则工作在FREE_LINK模式,具体的功能使用方式请参见软件手册。

13、09934:通信口交叉功能 状态说明:1:交叉COM1和COM2 0:不交叉 毅天PLC有两个通信口COM1和COM2,其中COM1是RS232,而COM2是RS485,COM1只能用来编程和支持MODBUS从协议供第三方设备访问,而COM2支持包括编程、MODBUS主、从、FREE_LINK四种功能。 有一些用户需要使用RS232,同时又需要COM2的强大功能,则可以通过设置09934来交叉两个通信口。交叉完后,PLC硬件上的COM1变成了软件内的COM2功能,而PLC硬件的COM2对应于软件的CO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