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时间常数的简易数字测试

楼主(2010-04-30):
1 引 言
伺服电机的机电时间常数通常采用对拖法测试,两台同型号电机对拖,一台被试电机作驱动机,另一台被驱动机作测速发电机,然后用光线示波器拍摄测速发电机的电压上升曲线,通过作图,便可求出被试电机的时间常数。这种方法虽然直观,但拍摄作图太繁琐。为了省掉拍摄作图的麻烦,设计了一种简易数字式时间常数测试电路。
2电路原理
电路分三部分,如图1所示,第一部分为10kHz时钟脉冲部分,经分频,为测试提供一个周期为0. 1ms的标准时间脉冲。第二部分为计数器部分。它对时钟脉冲部分提供的脉冲进行计数,计数的个数即代表时间。第三部分为控制器部分,它能对计数器部分进行自动控制。被试电机启动时,使计数器开始计数。被试电机加速到稳定转速的百分之63. 2时,自动将计数器关掉。计数器上记录的时间除以2,即为被试电机的时间常数。具体工作过程:合上双刀开关S一刀将计数器与时钟脉冲接通,计数器开始计数。另一刀同步地将被试电机启动,测速机开始对控制器输入测速信号,当被试电机加速到稳定转速的百分之63. 2时,由双基极二级管V5作成的鉴幅器自动给出一个信号,触发晶闸管3CT,3CT触发后,计数器对地短路,关断时钟脉冲,达到计数目的,计数器上保留的数字,即为时间常数。
3线路的特点
3·1自动取样

图中R1、R2两个电阻,组成一个百分之63.2分压器。R1选6.32kΩ,R2选3.68kΩ,总阻值为R1+R2=10kΩ。这样,当开关S2打在校位置时,分压器提供给放大器的电压,总是测速机全电压的百分之63.2,与测速机稳定时的输出电压高低无关。
例如:假定测速机稳定时的输出电压为10V,经分压器后输出则为6. 32V,若测速机稳定输出电压变为iv,经分压器后输出电压则为0. 632V。测速机稳定输出电压的高低,靠调节激磁电压来保证。输出由选定的控制器鉴幅电压值决定,它有如下关系:U2为双基极二极管峰点电压,Ul为测速机输出电压,K为放大器放大系数。操作时,S2打在校位置,合上开关Sl,电机运转,测速机发电,然后慢慢由零调高测速机激磁电压,达到3CT刚刚触发,此时分压器的输出电压一定是测速机全电压的百分之63. 2,自动取样的优点就在这里。测试时,S2打在测位置,去掉了百分之63. 2分压器,测速机输出直接和放大器接通,当被试电机启动,上升到稳定转速的百分之63.2时,测速机的输出电压经放大后刚能将3CT触发,因此时测速机的输出电压,等于校准时百分之63. 2分压器输出电压。关断计数器,指示灯HL亮。此后转速、电压上升到稳定值,因计数器此时已关掉,对它不起作用。
3·2 Vs双基极二级管鉴幅器
双基极二级管有很稳定的峰点电压,峰点电压等于分压比乘电源电压,变换电源电压便可变换峰点电压。利用这个特点,便可作成一种方便简单的鉴幅器,对放大器提供的电压进行鉴幅,当输入信号达到测速机稳定输出电压的百分之63. 2时,双基极二极管bi的内阻突然减小输出鉴幅信号。
3·3直接放大器和射极跟随器
线路中采用了直接放大器,以达到交直流伺服电机测试共用。加放大器的目的,是因测速机的激磁阻尼,对被试电机的转速影响较大,测速机激磁电压升高,被试电机转速则降低,从而影响时间常数变小,造成测试不准确。为了减小这种影响,测速机的激磁电压应越低越好。但低激磁则会造成低输出,而双基极二级管的峰点电压一般较高,虽然可以通过调低电源电压来降低峰点电压,但也不能降得太低,所以只有加放大器,才能保证鉴幅器的鉴幅要求。线路中还加了Vl、V4两级射极跟随器,目的是进行陧抗变换,以使分压器和鉴幅器不受影响,提高测试准确度。
3.4晶闸管3CT的应用
3CT的应用简化了计数器门电路。一个3CT,便是一个计数门。3CT触发,计数器输入端对地短路,封闭了输入端,计数脉冲无法再进入。同时,计数脉冲亦通过负载电阻Ri对地短路。图中HL为关断指示灯,S3为复位按钮,按动S3便会恢复到重新测试状态。
4测试步骤和误差分析
用该线路对几种伺服电机时间常数进行测试,并同光线示波器拍照测试进行比较,二者结果符合,测试步骤为:
①Sl合上,电机对拖运转,测速机激磁RP调到零,S打在校位置。
②慢慢调节RP,增加测速机激磁,使输出电压慢慢增加,当3CT刚刚触发,HL亮,说明校好。此时,测速机全电压的百分之63. 2经放大后,刚好达到双基极二极管鉴幅器的峰点电压,输出鉴幅信号触发3CT,指示灯HL亮。
③Sl打在断位置,电机停转。S2打在测位置,计数器复零,S3复位,其余不动.
④合上Sl,计数器开始计数,被试机同步地开始旋转,驱动测速机输出测速电压,因测位置去掉了百分之63. 2分压器,当输出电压达到稳定转速的百分之63. 2时,刚好等于校准时的电压,鉴幅器输出鉴幅信号,将3CT触发,关闲计数器,达到测试目的。计数器上显示的时间除以2,即是被试电机的时间常数,除2的目的,是因对拖转动增加了1倍,所以时间常数增加了1倍。
表1是用此法对24SLi伺服电机时间常数的一组测试数据,每台进行6次测试.

从表1可见,它的测试结果是可靠的。该线路的测试误差主要来自:
①时钟脉冲的准确度和稳定度。为了达到时钟脉冲的准确稳定,应选用晶体振荡分频作脉冲源。
②双刀开关Sl的同步时间差。因它一刀打开计数器,一刀接通电机,它的同步差,将直接加减进测试结果中。为了知道这一影响,笔者对一般双刀钮子开关进行同步时间差测试,测试结果一般小于174s,对毫秒级的时间常数影响不大。
③Vl放大器对百分之63.2分压器的影响。Vl的输入阻抗对分压器影响很大,为了克服这一影响,所以将Vl作成射极跟随器,以提高输入阻抗。经此阻抗变换后,经计算,由此造成的误差可小于百分之2,对一般20ms左右的伺服机时间常数测试,影响不会大于1ms。
④零点飘移的影响。这种测试一般很快,数秒钟即可测试1次,而且每台电机都需校准,所以零点飘移对它影响很小,可不考虑。
5结语
该数字式时间常数测试简单方便,测试淮确可靠,经多年使用,效果良好。且它制作简单,时钟脉冲部分,可用普通音频信号发生器代替;计数器部分,可用数字频率计代替,时基选在30s,只需装1个控制器。如果要长期使用,最好装成1台小型仪器,也很简单。时钟脉冲用晶体振荡便可得到;计数器部分,常州半导体厂生产的组合显示件,便是一个多位计数器,接此法装了一台测试仪器,小巧、方便。
临海市东茂电气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无刷电机无刷电机驱动器、控制板、人机界面、CNC控制箱、配电盘、温控模块主机等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576-85155520 网址:http://www.tonm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