毅天PLC编辑梯形图程序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0-04-30):
(1)COIL
        1:对于同一编号COIL “-( )-”,LATCH COIL“-(M)-”、“-(á)-” 与“-(â)-”不可并存。
        2:对于同一编号COIL、SET COIL 与 RESET COIL可同时使用并不限制,但系统会以“-【 】-”,来告知用户。
(2)配对指令
        配对指令计有: A. FOR -- NEXT
        B. JMP -- EOJ
        C. JSR -- SBR -- RET
        1:对于配对指令用户所给与的标号需互相配合,否则程序执行结果将会产生错误。
        2:对于配对指令在程序中放置的位置:
              a.FOR: 在编辑程序某一页时,在FOR指令前尚可放置其它指令,因其并不属于FOR循环,但FOR之后不可再接任何指令,FOR循环的指令需从下一页再开始编辑。
              b.EOJ、SBR、RET及NEXT、JMP、JSR: 在编辑这些指令时,都必需将它们放置在某一页的最开头的位置,且其后禁止放置任何指令,若有指令皆需从下一页开始编辑。
(3)EOP
        EOP即 End Of Program 代表主程序结束,一般除非有子程序的存在,否则此指令将很少用到,本指令的用法与EOJ等相同,唯一的差别是使用本指令时,并不需给任何参数。
(4)扫描方式
        毅天系列模块使用纵向扫描方式,同一页程序中程序执行顺序是按列从左往右执行(也就是先执行完第一列,再执行第二列,与行无关),而同一列中则按行从上往下执行。对于某些需要依赖前一状态的指令(如数值计算类),则要十分小心指令的先后执行顺序。

网友A:
比较详细,我还要更具体一点的

网友A:
PLC梯形图编辑器设计有没有

楼主:
请留下邮箱,以便我们给您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