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_TimesM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4-30):
在组对象数据库中有一列的名称叫MCGS_TimesMS,是什么意思啊?这一列下面的每一行有都有数据。这个数据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时间的内部函数,不用去管它。

网友B:
好像是毫秒

网友C:
$Time
对象意义:读取当前时间:“时刻”,字符串格式为:(时:分:秒),时、分、秒均用两位数表示,如:20:12:39。
对象类型:字符型
读写属性:只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