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OGO显示屏为什么没有STOP?

楼主(2010-04-30):
我这里有部分LOGO 跟另一部分LOGO不一样,正常的在主菜单有四个选项:STOP,SET PROGRAM,SET CLOCK,还有个什么,要编程时能从STOP中进去,,,现在我有一部分LOGO按ESC只有两个菜单选项SET PROGRAM,SET CLOCK,,这是怎么回事?我所有的LOGO都在正常运行,只是后一种不能进去修改程序了。。。

网友A:
有密码,必须输入正确密码才能进入

楼主:
没到输入密码的界面啊?按ESC只有两个菜单选项SET PROGRAM,SET CLOCK,,这是怎么回事?初始界面同时显示I和Q,上面半部分是I0-6?下半部分是Q0-4?具体几个忘了,反正只有几个输入输出,不同另一种,另一种显示输入的时候有I0-24,显示输出的时候是Q0-24,输入输出分不同页面显示的。。。我这几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有人的一样吗?

网友B:
你用的是不是版本比较旧的那种?BA2?

网友B:
是不是里面没有程序,所以不需要STOP,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