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伺服电机控制牵引机可以实现0.1mm的精度吗?

楼主(2010-04-30):
牵引塑胶管,实现精切裁断。精度可以达到0.1mm吗

网友A:
伺服本身达到这个精度没有问题

楼主:
主要看机械设备所能达到的精度,是不是啊。如果用全闭环的位置控制可以实现吗?

!#@$%^&*(_)&(%^*&^^

网友:
什么材料的软管哦,多大的管

网友B:
是一个大题目   系统工程呀  和材料的拉升程度   速度  机械结构 控制原理 都有关系  不是纯粹的电器控制问题。。提高伺服精度是一个前提。

如果不做色标追踪  可以减少0.05-0.1mm 的误差

总体原则   控制张力 控制变形  减少速度 兴许可能   。。

不知道是连线还是断续作业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大题目   系统工程呀  和材料的拉升程度   速度  机械结构 控制原理 都有关系  不是纯粹的电器控制问题。。提高伺服精度是一个前提。

如果不做色标追踪  可以减少0.05-0.1mm 的误差

总体原则   控制张力 控制变形  减少速度 兴许可能   。。

不知道是连线还是断续作业方式

断续裁断方式。

夏工!

网友C:
我这里有这样机械,切PVC塑管,一边挤塑出来一边切,它是两伺服电机配合速度来切的。一个伺服做牵引一个伺服做旋转带动刀片。如调试好的话可以做到,0.1MM。因为电机的精度是可以做到的。关键是牵引不能打滑。

夏工!

网友:
对了,我又去现场测试了一下做出来的产品。长度误差在0.5~0.8MM间。所以要求在0.1还是很难做到。有兴趣可和我联系。QQ10602029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这样机械,切PVC塑管,一边挤塑出来一边切,它是两伺服电机配合速度来切的。一个伺服做牵引一个伺服做旋转带动刀片。如调试好的话可以做到,0.1MM。因为电机的精度是可以做到的。关键是牵引不能打滑。

夏工所说的设备是不是横切机啊。在线连续的切断。

网友D:
10丝这精度应该很悬

网友E(2017-07-25):
引用 网友C:
对了,我又去现场测试了一下做出来的产品。长度误差在0.5~0.8MM间。所以要求在0.1还是很难做到。有兴趣可和我联系。QQ1060202933

你好夏工,我想问下您,我用汇川两个伺服做牵引,一个伺服做切断,用编码器计长度,牵引长度到达设定长度时切断(用高速比较置位指令触发切断的)精度达到 -2mm,但是人家用三菱的伺服做牵引切断精度达到 -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