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电机可以达到每分钟正反转600次?

楼主(2010-04-30):
如题,0.1秒正转0.1秒反转,100W~750W的小电机,请联系luan7279@126.com,谢谢!

网友A:
要看怎么转,只要求速度,不要求位置,很容易实现;要求位置的话, 得看位移量。

网友B:
负载也是很重要的。

负载的惯量,是否配减速箱?

网友C:
正反转到底需要转过多少角度,这个很关键。以前做过正反转1圈的试验,安川200W可以做到120次;直觉上来说,如果角度小于30度,日系伺服差不多能够满足要求。如果角度大一些,可能需要采用高速的欧美伺服了。

网友D:
搭车问一个类似的,不知道谁做过?

负载800kg的数控转台,0.1-0.2s启停一次,每次转动角度在0.125-1度之间,不知有合适的电机或整体解决方案没,关键负载大了点,这样的转台可能就不好选,有人做过没?

网友A:
想用直驱转台,还是机械转台,建议首先核算所需角加速度和驱动力矩,在做选型。

网友E:
直线电机直线电机直线电机

网友F:
我们公司就有这种类型的马达,瑞士产的,很小的,大概每秒钟十几个来回吧(具体没测过可能还不止)。而且发热很低,它要求精确定位,上次拆开过与其它马达不同的是里面有很薄的一片磁体,很容易碎的。

网友C:
建议选用直驱电机来做数控转台,惯量比可以做到几百倍甚至更高。不过成本会很高,这么大的负载成本肯定要超过10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