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电机可以达到每分钟正反转600次?

楼主(2010-04-30):
如题,要求0.1秒正转(约5转)立刻0.1秒反转,100W~750W,谢谢!

网友A:
我想不会有吧

网友B:
汽车倒车,你能让发动机反转吗?

网友C:
用运动控制器,不过,价格很贵的!编程控制复杂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继续等待。

网友D:
转动的角度是多大?QQ22810988可以聊聊

网友E:
0.1秒的时间电机也就转个2、3转,可以考虑使用机械方式实现~

网友F:
考虑伺服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网友G:
工程师设计的时候遇到运动的困难。通常只有想到电气控制去实现。并没有去从自己方面着手去想。一句话:我没办法。然而,上级领导也不能意识到电器控制也有同样的难度。只知道……不,是感觉电器高深莫测,应该可以实现。

我想今后有没有人用4轴联动及电子凸轮去革新当今缝纫机的穿线动作呢?你可知道当今最普遍的缝纫机最快一秒钟可以穿多少步线吗?10次?我看远远不止。

网友H:
楼上的解说一针见血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590 6RA70 进口光电近电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网友I(2010-05-31):
只是电机本身正反转应该可以。不过你不可能没有负载吧,负载大小肯定直接影响最终效果。

网友J:
芳季说的对,这种使用方法,考虑用类似活塞的运动方式,电动不合适,呵呵呵。

网友K:
像这种频繁启动停止 考验的是伺服的响应速度,上位控制器的响应速度。一般的伺服控制器 每秒启停20次左右,每次1转 已经是极限了,况且是轻载的情况,这个实验我以前有做过,像你这样的要求 伺服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您可以考虑一下音圈电机,它的响应时最快的,专门用作高频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