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出机的温度改成用PLC控制,这方案可行吗?

楼主(2010-04-30):
我单位有几台线缆挤出机,有的是7个温度点(7个热电偶反馈,7个输出控制加热),也有的是16个点(16个热电偶温度反馈、16个输出控制加热),现在控制的都是温度控制器,一个加热点一只表。要求控制精度在5度以内,现把它改成PLC控制,热电偶接PLC的模拟量输入,采用PLC的PID自整定,再控制加热的导通关断时间,这种方案可行吗?比如采用台达的PLC,成本相比原先的划算吗?

网友A:
用温控表比用PLC要便宜,而且你如果用PLC的话还需要加触摸屏对参数进行设置,我有相关经验,可以进一步交流QQ:27899461

网友B:
可以用PLC替代,但要加人机界面,成本高多了

网友C:
用电加热吗?用PLC可行但比较麻烦,如果能掌握开关时间对温度的影响参数,用仪表也可以达到

网友D(2010-05-31):
其实也不高,关键你要能找到合适的产品!

生产传感器,变送器;自动化仪表销售;数据采集;系统方案设发、改造;软件开发;

网友E:
现在温控器质量都不错的,简单实用,用PLC也可以,但是整复杂了。我觉得还是越简单越好

网友F:
现在的温控仪的质量很好完全可以达到要求 ,没必要用PLC

楼主:
现在我决定用西门子S7 300,PID控制效果非常好。该用多路温控模块更稳定成本更低!

网友G(2010-08-12):
和纺织厂热滚组的需求很像。。。

网友H:
用PLC做温控不是不可以.但大家都知道PLC对于过程控制能力不怎么样?特别是同时几个回路的PID运行,在采集周期较小时.PLC的负担较重,控温效果较差.建议使用专门的温度控制模块,自整定PID.本人在这方面有许多应用切身感受.我也是搞技术的,在PLC\VB及通信等方面可以同大家分享!LLL_LENNY@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用PLC做温控不是不可以.但大家都知道PLC对于过程控制能力不怎么样?特别是同时几个回路的PID运行,在采集周期较小时.PLC的负担较重,控温效果较差.建议使用专门的温度控制模块,自整定PID.本人在这方面有许多应用切身感受.我也是搞技术的,在PLC\VB及通信等方面可以同大家分享!LLL_LENNY@163.COM

谢谢您的讨论!

下面是我的分享:我用S7-300的PLC,做了17个PID回路,效果很好的,不比用仪表差。

网友I:
1, 用PLC进行控制当然可行,且控制精度高

2,但是相对的成本比用单件的温度控制器的成本要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1, 用PLC进行控制当然可行,且控制精度高

2,但是相对的成本比用单件的温度控制器的成本要高吧。

成本是要高,但客户要求的,他们出价也高,没办法!

网友J(2010-10-06):
您好,我在网上看到您发的贴,我们有一款专做温控的plc,带8路温度控制一块,精度可达到正负0.2度,带以太网和485接口。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交流,13811137330,qq:35002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