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抖动问题

楼主(2010-05-01):
400W安川伺服通过3:1的同步皮带轮减速。带动20KG负荷水平运动。运行时出现电机左右摆动。

停不下来。请教是伺服惯量问题,还是增益参数调整问题。或是其它原因。

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抖动后有没有报警,指过载,建议参数恢复下出厂值,然后重新设定下惯量比,再调整下增益

楼主:
没有报警,低速时不会左右摆动,但会抖。时快时慢。

是不是负荷的惯量大于伺服电机惯量。加减速机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吗?

网友B:
什么控制方式,位置控制的话降低位置环增益,加大速度积分时间常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