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接近开关 常开加常闭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5-01):
我就知道接近开关有常开,和常闭,怎么还有一个一开一闭的,这个一开一闭算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A:
难道是 一个由1到0的脉冲?

网友B(2010-09-29):
你要用常开就接常开点,要用常闭就接常闭点

网友C:
未通电的情况下,常开就是断开的,常闭就是闭合的,通电的情况下,常开闭合,常闭断开。

网友D:
接近开关资料图,请参考:

网友D:
声明一下,这是我在用的一款接近开关的说明书,使用时可参考此图接线,不是做广告。

网友E(2011-03-12):
谢谢你的回答,在这里我想问你一下,能识别油漆的是那一种接近开关

爱!欠费停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未通电的情况下,常开就是断开的,常闭就是闭合的,通电的情况下,常开闭合,常闭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