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的PLC怎样才能通过485读取台达PLC的数据寄存器

楼主(2010-05-01):
请问高手:信捷的PLC怎样才能通过485读取台达PLC的数据寄存器?谢谢!

网友A:
PLC之间通讯,这个还真要问一下信捷的工程师

网友(2011-09-12):
我也想知道,不知道工程师能不能帮助?

网友B:
每个PLC都有自己的485的点表;只要其能走modbus RTU的协议就可以.所以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台达!

网友C:
信捷PLC  好像有MODBUS RTU  主从站 指令库,  直接调用就可以了,但我没用过这个功能,我用过 台达的 Modbus 功能,标准的 Modbus RTU 协议,照这协议做就可以了@

网友D(2015-07-19):
读取变频器的数据地址,具体地址是变频器功能手册的每个功能前的数字序号的16进制数

网友E:
我程序谁要 的举手。。。。。

网友F(2015-12-07):
引用 网友E:
我程序谁要 的举手。。。。。

网友G(2016-05-14):
想看看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