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供电正常出现UPS供电故障

楼主(2010-05-01):
供电电源正常,设备出现UPS供电的报警故障停机,这种情况多次出现,哪位大哥给分析一哈!谢谢!

网友A(2010-08-07):
看电池正常吗、是不是负载太重

网友B:
UPS本身出问题了,尤其是逆变回路

网友C:
电池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最大,电池组有一个坏了。

检测的方法测量电池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D:
UPS会出现的故障点有很多,比如充电系统,逆变系统,电池系统都有可能,也有可能是负载突变引起的过流保护。相对来说充电和逆变故障率比较高,检查下电池电压,然后负载是不是太重或突变以排除逆变故障,

楼主可以将故障描述清楚些好将你判断

网友E:
可以增加GSM RTU来对UPS故障进行监测,有故障时给手机发送报警短信,启动及时报警作用。有兴趣了解的请加QQ:1433106767 s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