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1H-X输出 脉冲驱动步进电机 我不会啊。

楼主(2010-05-01):
我要发出 脉冲驱动步进电机   谁能告诉我 一个最简单的指令

1.PUSL 和 SPED   两个都必须要用吗?   只用一条指令能不能驱动 步进电机   (我看有的教程上写只用一个SPED就能输出)

2. 必须要用MOV 指令 向里面传输出脉冲数值吗?

3.PUSL (脉冲输出)来设定输出脉冲的个数

   SPED (速度输出)来设定输出频率               这两个指令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4.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我指令写对了   100.00口  输出脉冲了       我怎么去查看 ?   有没有什么寄存器 可以 直接看到输出脉冲的情况

哪个好人帮帮咱这个初学者,帮咱贴个图 ,最最简单的CP1H-X能输出 脉冲驱动步进电机就行,多了  我就看不明白了 ,小弟祝福你们

网友A(2013-03-18):
1 PULS  是设置脉冲数量,就是步进电机走的距离,SPED 设置脉冲宽度,就是步进电机的速度。只用SPED也可以,步进电机会一直走,要有停止信号,一般用INI。

2 MOV只是传送数据。也可以直接写入PULS和SPED。

3 对

4 A280.04 是脉冲输出标志位 。如果用PULS+SPED,  脉冲输出端口设为0的话,那么输出为100.00+100.02,100.00 为脉冲输出端口,100.02为正反转输出端口。

网友B:
其实用PLS2指令最好了,大部分定位各速度都能实现。

网友C:
你那两个指令 一个是脉冲的 个数一个是频率!  如果你想直接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动作使用SPED就可以!第一个 #0是脉冲输出通道0  #111 第一个1表示脉冲输出方式! 第二个1表示CCW方向!第三个1表示连续方式SPED单独使用时只能选择连续方式。  最后一个参数设定是发脉冲的频率! 可以直接输入频率 也可以填写寄存器例如 D100  CCW方向就是发脉冲的方向可以选择CW方向!(在#111的参数中把111改成101)使方向相反!

网友D(2017-08-05):
加油 加油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加油吧我的积分,为了积分水起来

网友E(2017-09-29):
也是准备使用OMRON的脉冲输出功能

网友F:
我也要学习欧姆龙的定位指令,之前用过上百套plc,都是开关量,没用它控制过伺服

网友G(2017-11-11):
SPED控制脉冲频率(也就是速度),PUSL控制移动脉冲量(移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