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伦触摸屏读取数据问题。。

楼主(2010-05-01):
请问怎样才能将从PLC32位寄存器里面读过来的数值(>65535)显示出来?

网友A:
双字不就可以了?

www.ytleader.cn

楼主:
直接双字以后触摸屏上面显示的数字是乱的 而且很大

网友B:
双字,选择显示8位,这样就可以了

技术交流 QQ:1255470370       13761012595

网友C:
请问楼上的8位是个什么意思呀?

网友C:
西门子8000系列选VD就行了,506系列地址写VW的,字数选2